楼主(2008-05-31):
各位大虾,我是菜鸟。
请问一下,人机和维纶的编程环境同为Easybuilder500,那么我该如何区分啊。
现在我们的触摸屏还没有买来,我使用的软件不知道是人机的还是维纶的了。呵呵。

楼主:
我注意到了,我在线模拟的时候,面板上出现了EVIEW,是不是说明我这个软件是人机的,呵呵~~~

网友A:
等买来屏后再到相应的网站下载编程软件!

网友B:
软件界面好像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C:
人机的软件版本低

网友D:
在根目录下它们编程软件图标是不一样的。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E:
EVIEW的软件版本为2.6.1  维纶为2.72

网友F:
很简单 软件装好后看一下帮助信息就可分辨

网友G:
在离线模拟时,看到界面有个手指样的是威纶通啊

网友H:
很简单 软件装好后按显示屏左下角开始方框,弹出视窗再按程序就可以看到EasyBuilder与
EasyBuilder  500  cn。前面哪个是维纶,后面哪个是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