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说错了?

楼主(2008-05-31):
常闭按钮在梯形图里要用常开接点?

网友A:
如果有西门子编程经验的话,会发现这个是极其正确的。
因为一个开关在梯形图中有两种形态,即地址形态与信号形态。
拿楼主的例子来分析,如果在梯形图中用常闭触点,那么此时的地址形态为1,而外部按钮的接线是常闭,因此信号状态为1,这时,根据我们的知识知道,当外部输入为1时,梯形图中的常闭触点转为常开,而常开触点转为常闭。因此,如图A,当外部按钮常闭时,梯形图中的相应触点为常开状态,因此不会触发,需要更改为常开。
而我们都应该明白一点,一般按钮上都会有2组触点,即常开与常闭,因此在梯形图中应对接线作不同的更改。
楼主的问题在于,对按钮的不熟悉,恐怕在现场接线经验的欠缺造成的困惑。
以上!

网友B:
多玩点实例,少看点书?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呵呵,我不是学电的。那有没有在外部是用常闭,而梯形图也用常闭的呢?感觉不理解!

楼主:
如果有西门子编程经验的话,会发现这个是极其正确的。
?????
三菱的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C:
cvlsam:你好!根据一般规则,停制按钮还是用常闭为好,程序里用常开.

网友C:
特别在出口机上

网友D(2008-10-16):
这是一个从继电控制电路设计到plc设计一定碰到的问题,你可以思考下面二个问题,就会想通了,
l,用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二个按钮设计控制接触器通断的梯形图。
2,用二个常开按钮设计控制接触器通断的梯形图。
比较一下这二种梯形图的不同,你就会明白了。仅供参考。

网友E:
按钮用常开还是常闭,个人觉得还是要看实际情况,需要考虑安全因数,就是把按钮损坏和信号线意外断开的因素考虑在内,
就象停止用常闭,如果信号线意外断了,就无法启动, 但是用常开的话会启动了停不下了,就存在了不安全隐患了,
关于 常闭按钮在梯形图里要用常开接点,
要看你怎么使用这个信号了,你要是能连PLC,监控一看就知道了, 不过你的资料上讲的例子是对的
个人建议,关于这个问题,2楼说的很对,实例比书本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