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simulator只能仿真大型的PLC吗?

楼主(2008-05-31):
你们好,
我最近安装了CX-SIMULATOR1.5,但是发现它只能仿真CS/CJ类型CPU的PLC.
而不能仿真例如CPM2A等CPU的PLC.
好奇怪,为什么欧姆龙的仿真器不想三菱的仿真器一样呢,哪个类型的都可以呢.
请问:如果我想仿真CPM2A的PLC,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是的,CX-SIMULATOR只能仿真CS/CJ类型CPU的PLC.

网友B:
不好用三菱6。0C吗?

楼主:
谢谢您们的回复.

网友C:
不好用换三菱的

网友D:
只能模拟CP1H/CP1L/CJ1M/CS1G

网友E:
只能转换成CP1H/CP1L/CJ1M/CS1G的PLC类型,调试成功后,切换回来.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2008-07-07):
对,不能仿CPM1A、2A的程序

网友G:
改变plcPLC型号,然后模拟

网友H(2009-10-17):
还是自己开发
CX-SIMULATOR1.6版软件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