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

楼主(2008-05-31):
我下载了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还有仿真.但不知道怎么用.烦请各位高手指定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结合三菱的编程软件,先用编程软件打开PLC程序,蓝后进行PLC仿真,接着开启人机仿真,搞定。

楼主:
刚才我试了一下.不行啊!也不知道是咋整的.谢谢你啊

网友B:
边Q边练习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首先你要确保PLC编程软件、PLC仿真都能用起来,然后再参照1楼的
当然如果你在选开关、指示灯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软元件设置,那怎么也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D:
最好还是弄个手册学习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指点.我也是按上面说的去做了.它出现了这样的对话框.首先是说GTsimalator的PLC 类型或者GOT类型的设置与工程不一样.可以对设置进行变更吗.我点了一下确认.后又显示 工程GOT类型与GTsimalatOR的设定不符.唉!在下实在是愚.没办法.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E:
要设置PLC的类型 在仿真软件里面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搞定了.原来是我PLC仿真是英文版的.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