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士林SAMCO-VM05系列变频器的通用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士林PLC

楼主:
泛用变频器,可不可以用三菱变频器代替,用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请问您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是計劃這樣做而已

网友B(2009-01-03):
同样电压,同样功率,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C:
没见过,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