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高手进啊

楼主(2008-06-01):
本人论文课题
研究西门子S7-200系列中的CPU 224 PLC与SINAMICS G110变频器间的无线通讯技术,使用USS协议指令
望高手指点 PLC和变频器是如何连线 通讯程序是什么

网友A:
呵呵,都无线了,还与变频器连什么线,不是自相矛盾嘛。

网友B:
走无线啊??
感觉技术难度不小吧?肯定PLC和变频之间要加一些转换模块什么的,------

网友C:
如果PLC跟变频器直接无线连接的话,那可能你的无线传输就要支持透明连接,没试过不知能不能实现。另一种方式可能好点PLC--无线装置--无线装置--PLC--USS--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