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调试?

楼主(2008-06-01):
本人刚刚开始学西门子的PLC。请问一下在程序里怎么调试程序的?我点一下那个调试——开始程序状态后,怎么总是说我跟PLC没有连接上的,是不是一定要用仿真软件才可以调试程序的
我现在学的是西门子200
请高手指明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地球人都知道,有PLC实体机,那么将通讯连上试试,没有PLC实体机,那么只能用仿真软件,糟糕的是S7-200还没有官方出的仿真软件,只能用一个叫西班牙的人写的仿真,只能仿真简单逻辑,如果要搞上子程序,PID等高等级的,恐怕仿真软件先给折腾死了。
以上!

网友B:
“在程序里怎么调试程序的?我点一下那个调试——开始程序状态后,怎么总是说我跟PLC没有连接上”
------------------------------------------------
不知道你对这个“调试”功能是怎么理解的。这个“调试”必须连接到PLC实机,然后进行状态监控、强制操作等等。
而一般说的调试,则是对PLC程序逻辑上的BUG进行修正。
PLC是不会监测出逻辑上的错误而自动更正的。

网友C(2009-03-26):
二楼老大,说的很对。确实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有盗版的仿真软件。可以模拟简单的控制。。。

网友D:
我上次也调试过松下软件,主要是用软件自动调整然后人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