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问用FX2N PLC怎么实现对行程的控制

楼主(2008-06-01):
请问用三菱的FX2N PLC怎么实现行程的控制? 我形成传感器用的是编码器,大家也知道编码器是通过y0 y1的高速计数来使PLC感知一定的位移的,但我在程序里要怎么控制它呢? 比如说我在触摸屏里写入1000,意思是说让他向前移动1米及准确的停下来, 他怎么感知到呢? 我这边的位移驱动器用的是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网知道的高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程序样例中有好多的例子,你找找,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编码器,是通过X0~X7来实现高速计数的。
计数跟位移成比例关系。
但计数值跟位移量的比值,还跟你的机械结构有关啊。
怎么对应,需要实测下。
程序怎么写,就要看实例学习了。

楼主:
那在程序里要怎么做呢?改用设么么指令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计算脉冲个数(AB相),普通变频器用不需脉冲输出。通过程序计算(比如连接编码器的行走轮周长、机械减速比)转换成你需要的精度单位(比如是米和更高精度单位)来计算设备的当前位置,设一个点为零点,界面设定距离为1000是,控制设备(变频器)正走(转),通过编码器计算的距离不断增加,当前位置>=1000是,控制设备(变频器)停止。为了停车准确提高单位精度和设定好变频器停车参数。

网友D(2008-07-14):
书上有很多高速计数器的例子 看一下就明白了 不过定位精度不是很高 因为电机有愦性

网友E:
不要指望有很高的精度,不像伺服那样到位就会立即锁定,变频器运行,通过高速计数器与设定值比较,当接近设定值时,要慢速运行,比值差不多为零的时候,立即停止,这样精度会比较高,但什么时候停止,要你现场去调试掌握,以后机械磨损的话还有可能要调试的。

网友F:
实现行程的控制?貌似比较容易!
我的认为

网友G:
9楼说的很对。

网友H:
高速计数功能即可

网友I:
DDRVI K10000 D100 Y0 Y4
相对位置驱动指令,输Y0 100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