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MFA帮忙:A2SH PLC通讯求救

楼主(2008-06-02):
本人的一台A2SH PLC与电脑通讯出现故障,不能读取和修改数据,但能与人机通讯,通讯连接线正常,能与其它A1SH正常连接。请YMMFA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是PLC坏了吗,前几次也出现过间歇性的通讯不上。本人用的版本为8.31c,急啊,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PLC坏了
也有可能是PLC的插头地方有问题吧
很多原因只有自己在现场才最清楚了!

楼主:
回复真及时,真是我们的好老师,谢谢,我再看看,有问题再请教。谢谢

网友B:
……无语,要被雷到了

网友A:
我不是杨老板啊
狂晕 这样也可以搞错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急于查找原因,看错回复者,在这里郑重感谢fgc536。现在问题已经解决。用一个士林电机的AW90732转接器通讯正常。

网友C:
大家好,很高兴与各位相识在工控人家园,以后希望大家多帮忙

网友C:
cpu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