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B中打开自己背景数据块?

楼主(2008-06-02):
本人在一个FB里建了一个ARRAY[1..30] OF CHAR的变量,名子叫BUFFER。
开始我想通过间接寻址去访问数组中的地址,编了下面的程序
建了一个INT 的TEMP变量:INDEX,然后
L #BUFFER[#INDEX]
T #ABC
结果不行
找了一下手册,发现通过指针可能实现对数组的间接寻址,可是要用指针,得知道数据块号啊!双找了半天手册,无解!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或指令可以在FB里得到得到背离景数据块号,或直接打开背景数据块的吗?

网友A:
STL模式下,不支持對數組的下標引用。
因此即使使用指針也無濟于事,要對下標引用,請直接使用SCL編程。
在FB中,使用OPN來打開背景數據塊,但是這樣做其實沒有什么意義,通過對FB的In和OUT定義表中定義的變量進行操作,實際也就是對背景數據塊進行操作。
以上!

楼主:
我没用过SCL,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1、用编好的STL生成源文件
2、在源文件中更改相应的程序
3、编译生成最终的程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