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FX2N和三菱触摸屏,我想要触摸屏上设置报警,但具体不知道如何设置。假如说我要在M8034置为1的时候报警,应该如何实现,PLC里面还要编程吗?思路如何?

还有LDD> D200 D202
OUT M10
这个是什么意思,书上都没看到这种指令

网友A:
我是机械工程师,但你的问题我大概都知道。
触摸屏编程就是做了一些画面,满足条件就在画面间切换。触摸屏编程很简单,找个全点的程序看看就可以了。
LDD> D200 D202
OUT M10
比较D200和D202,如果大于就有效,将M10置1

楼主:
谢谢宇文的解答,一般的触摸屏设置我也懂,就是不懂这个报警如何设置。不知哪位兄弟可以详解一下,不胜感激。

我就想让M8038置位时报警。

网友B:
启动位后,可在任意时间启动 GOT 的蜂鸣器。请用 GT Designer/GT Designer2 软件进行以下的设置。在公共设置 → 系统信息 → 读取软元件·写入软元件上,设置任意的字软元件(例如,D10) <读取软元件设置的字软元件> b14:蜂鸣器输出 b15:蜂鸣器一次输出 ·蜂鸣器输出信号(b14)ON 时,蜂鸣器发声。该位 OFF 时,则蜂鸣器停止发声。即使在 GOT【实用菜单】-【SET UP】中,将“BUZZER VOLUME”设置为“NONE”,在该位为 ON 时,仍会发出蜂鸣声。 <要点> 蜂鸣器输出时,不会受触摸开关等操作的影响,在位 OFF 前,输出蜂鸣声。·蜂鸣器一次输出信号(b15) 该位为 ON 时,输出一次蜂鸣声。蜂鸣声的长度,与 GOT【实用菜单】-【SET UP】中“BUZZER VOLUME”设置(SHORT、LONG)相同。(设置为“NONE”时,蜂鸣声与设定为“LONG”时的情况相同)。例如,设定 D10为读取软元件(系统信号1)时,可用点动开关设定 D10.b14,可用该开关的 ON/OFF 操作发出蜂鸣声。当然,即使可编程控制器对该位进行 ON/OFF 操作,也可发出蜂鸣声。有关系统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照以下内容。 【GT Designer 时】 GT Designer 帮助 → 前言 → 关键词:System Information 【GT Designer2 时】 GT Designer2 版本1 参考手册的第3章 公共设置

楼主:
上楼的兄弟,我用的GT11的好像没有这样的设置哦

网友C:
1,主画面放一个位灯,报警的时候就红灯亮或者闪

2,如果产生报警,弹出小窗口来提示

3,如果产生报警,直接切换到报警窗口,窗口上是报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