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触模屏出现两条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02):
我有个EV触模屏使用时是好的,没有问题...突然这几天出现两条线,很明显....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呢,,,真是搞不懂~~~~不是程式问题的

网友A:
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多半是LCM里的ITO层与驱动IC接触不良问题,比较难搞,因为PITCH比较密而又要接触到COG的热压问题,看来还是换一个屏吧!

网友C:
很难搞的,送修或更换.

网友D(2009-01-02):
扔掉的了

网友E:
两条线的位置?类似干扰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