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如何使用定时器??

楼主(2008-06-02):
如一台电机运转3H后自动停机,应该如何选用定时器(T),希望各位老师指点哈,

网友A:
在本论坛下载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教材一文,那个点动定时器跟你的要求相符。

网友B:
你要用定时器,计数器,用循环来做

网友C:
是不是时间太大?3#说 的没错。用时间设定值和计数设定值相乘的编写循环可以实现。。
具体我现在还不会。^_^。新手来的。。。。

网友D:
以下程序仅供参考:
具体请多看FX编程手册

网友C:
好像这样也可以。。^_^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下程序仅供参考:
[attachment=7857]
具体请多看FX编程手册
K 值好像错了,应该是K180 (3h)^_^。

网友E:
站长的记数时间写错了,
但是steve这位朋友的写的太复杂了,
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