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干机的

楼主(2008-06-03):
请教大家谁知道冷干机的工作原理几故障维修呢?
我这里的冷干机不工作了,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冷干机是利用冷媒对高压空气或者其它气体进行除水干燥。
一般鼓障表现:
1 冷媒高低压鼓障。冷干机在长期运行由于震动容易造成制冷剂泄露,内部一般有压力开关,所以保护停机。
2 环境温度高,一般冷干机对环境温度要求在35度左右,环境温度高会造成冷媒高低压异常。
3 进气温度高,鼓障同上。
4 日常保养不到位,导致降温效果差,降温超时停机。

网友B:
同意一楼,保养做到位,你把散热器用气吹干净

网友C:
我是冷机工程师

网友D:
冷干机找我
http://opuro.blog.163.com
TEL:1565110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