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bus DP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有谁用过Modbus转Profibus DP的转换器?请教一下如果有好几台支持Modbus的仪表想和支持DP协议的PLC通讯,是需要每台仪表用一个转换器还是几台用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转换器可将Modbus的地址转换为DP的地址吗

网友A:
有钱。这东西很贵的。

楼主:
只是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想了解一下,价格不太清楚,不过我本来以为应该不会太贵吧,和西门子的FM341比较起来的话

网友B:
应该每台仪表用一个转换器,转换器可设置将Modbus的地址转换为DP映射的地址。

网友C:
用一台就行,你还没充分理解转换器的使用方法,找资料先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