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E540-3.7kw变频器能否适用于4kw三相380电机?

楼主(2008-06-03):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E540-3.7kw变频器能否适用于4kw三相380电机?

网友A:
变频器最好放大一个级,尤其是接国产的电机,选5.5的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参数按实际运行低功率设置,如果负载不是很重好像可以。
这样带容易过载。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工频最少也要1:1的阿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负载只能按80%选.就是说:变频器功率*80%=电机功率

网友D:
对!变频器应该放大一级

网友E:
变频器不了解

网友F:
可以用,但是不是规范的

网友G:
好像不行,最少也得4KW电机配4KW变频器,最好比4KW大一级。正常要运行在80%。

网友H:
看你用在里,如一般负载应用,三菱的3.7KW就是4KW,如是重负载则建议选5.5KW

网友G:
还是选大一级的好些,变频器运行在80%

网友I:
E540-3.7kw变频器能适用于4kw三相380电机.OK的

网友J(2008-07-04):
同意9楼的意见,轻载就行,重载就不行

网友K:
变频器应该放大一级

网友L:
是可以用的!

网友M:
具体看负载率情况而定。一般能使用。

网友M:
还要视负载率大小。如风机等可用。惯性大的不建议用。

网友N:
一般连续不变的负载,电机的余量比较大,冲击电流时间甚短者都可以用,如果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偏低,电机可能短时间过载,有冲击负载,对加减速时间有特殊要求的,最好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O:
试试看,理论上是不行.

网友P:
那样容易发生变频器过载。

网友Q:
一般电机都不是满负荷运行,可以试试。对变频器来说,如果负荷超负荷,它会自我保护的,烧变频器的可能极小。

网友R:
变频器功率比电机低
做好使用功率相等或高出的

网友S(2008-08-04):
用在水泵上可以用.

网友T(2009-01-15):
我有刚收了二台E500的变频器2.2KW的,低价出手:13355210251

网友U:
还是看一下电流没超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