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新手求帮助!

终于开始正式使用PLC了,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

设备正常工作时  给plc一个 5MA左右的信号
但是每隔几小时  设备有个持续3分钟左右的吹扫动作  此时5MA信号会发生变化

现要求在吹扫时  送给plc的信号和吹扫之前保持一致

请问需要加装什么模块(有没有AD  DA 转换模块之类的可以直接使用啊,新手不懂,麻烦大家介绍下!)

手头现在只有1块 FX2N 32MR

谢谢了!!!!!

网友A:
1  那个“5MA左右的信号”哪里来的呢?
2  "手头现在只有1块 FX2N 32MR  "如果没有AD,你的“给plc一个 5MA左右的信号”PLC是怎么接收的?
3  “持续3分钟左右的吹扫动作  此时5MA信号会发生变化”,什么原因?干扰吗?
4  “送给plc的信号和吹扫之前保持一致”,在吹扫时,plc不采集就可以了!?
混灌水区的!

楼主:
1.  5MA信号 现场其他设备给的  我现在只做PLC这一块的东西  全部系统还不清楚
2.  项目立项阶段  需要AD什么的再采购  还没正式开始做项目  现在解决前期问题  菜鸟  很多不懂  见笑了

3.    不是干扰  吹扫时候的正常现象  吹扫时大量空气流过传感器检测部件  导致信号发生变化

4.    “在吹扫时,plc不采集就可以了”  不采集信号的时候输出可以保持之前的状态么?

网友B:
1.这个信号干什么用?
2.实质上是这个信号在吹扫时肯定变了,那么怎么会保证给PLC的信号前后一致?
3.所以才要把这段时间内得到的信号屏蔽掉,就算有变化,PLC也不理它,不对这个变化作出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信号干什么用?
2.实质上是这个信号在吹扫时肯定变了,那么怎么会保证给PLC的信号前后一致?
3.所以才要把这段时间内得到的信号屏蔽掉,就算有变化,PLC也不理它,不对这个变化作出反应。

1.这个信号本来是用来反映实际气体浓度的
2.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把双线双表的工作模式改成单线单表,控制线路,2路这才有了要保持一致要求
3.单纯屏蔽掉信号好像不行,我们要求信号变化的时候送给plc的信号不变

楼主:
简单点说吧  有没有这么一个模块

吹扫开关打开前  线路1供给PLC信号为5.3MA,现在需要一个模块,把此时5.3MA信号采集并记录下来,此为线路2。吹扫开关打开,线路一断开,线路2保持5.3MA的输出信号。

就是要求这个模块有存储,记忆,并输出该值的功能!

网友A:
"线路1供给PLC信号为5.3MA,"挂个AD
“把此时5.3MA信号采集并记录下来”在PLC里存储记录。
“线路2保持5.3MA的输出信号。”挂个DA
你先看下,FX2N系列PLC功能模块http://ls.ymmfa.com/j2.html
FX2N+2AD+2DA,仅供参考
混灌水区的!

楼主:
FX2N-5A 4 CHANNEL A/D, 1 CHANNEL D/A  了?这个可以不

我们只需要1个输出就够了。  模块少一个装起来也方便些吧?!

网友A:
模块都是导轨安装很方便的,5A应该可以,那个用的人比较少。不知道是不是价格问题。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晕了  昨天晚上才知道要3输入3输出
那不是要 fx2n-4ad  fx2n-4da 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