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M8000                        M8161
    M8002        MOV H9F D8120
    MOV H5  D200
    MOV H30 D201
    MOV H30 D202
    MOV H46 D203
    MOV H41 D204
    M10    RS D200 K9 D500 K5
    M11
                      M12

      M10           MOV H30 D205
    M12

      M10           MOV H30 D205
    MOV H32 D206
    MOV H34 D207
    MOV H39 D208
    SET M8122
    M11    MOV H30 D205
    MOV H34 D206
    MOV H34 D207
    MOV H42 D208
    SET M8122
                    M12                    MOV H30 D205
    MOV H30 D206
    MOV H34 D207
    MOV H37 D208
    SET M8122
    M8012                 RS D300 K11 D500 K5
    M8012    MOV H5  D300
    MOV H30 D301
    MOV H30 D302
    MOV H45 D303
    MOV H44 D304
                      SET M8122

    M8000    ASCI D1000 D305 K4
    CCD D301 D150 K8
    MOV D150 K2M20
    ASCI K1M24 D309 K1
    ASCI K1M20 D310 K1
    ENDMOV H32 D206
    MOV H34 D207
    MOV H39 D208
    SET M8122
    M11    MOV H30 D205
    MOV H34 D206
    MOV H34 D207
    MOV H42 D208
    SET M8122
                    M12                    MOV H30 D205
    MOV H30 D206
    MOV H34 D207
    MOV H37 D208
    SET M8122
    M8012                 RS D300 K11 D500 K5
    M8012    MOV H5  D300
    MOV H30 D301
    MOV H30 D302
    MOV H45 D303
    MOV H44 D304
                      SET M8122

    M8000    ASCI D1000 D305 K4
    CCD D301 D150 K8
    MOV D150 K2M20
    ASCI K1M24 D309 K1
    ASCI K1M20 D310 K1
    END

        看完后请回答这个问题:
            程式中的M10,M11,M12,等是从那里来的,本人从程式上看不出来!
            谢谢指教!

网友A:
你最好把整套程序上传过来,这样不好分析呀,尽快

楼主:
是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式

M10是点动,M11好像是停止吧,大概是这样
可是它是从那里来的呢?  怎样才开始动作呢?
        学习,
高手来吧!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M10  M11  M12  好象就是PLC内的软继电器了  可以直接用了
不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C:
有两种可能:

1) 程序留的地址,方便在下面的语句中调用

2)这几个M是由触摸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