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MUBS_INIT怎么输入?

楼主(2008-06-03):
最近看到一个要用到modubu的主从站的程序,MUBS_INIT指令从Mico/WIN软件的那里找到啊?

网友A:
需要安装modbus指令库。当然如果你的版本是V4.0SP5以上就无需单独安装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我的是SP3,看来要升版主提供的SP6了

网友B:
要安装TOOLS BOX 1.1 没有安装的话,你升级成sp7也没用

楼主:
是的我在本站下载了库文件,可以输入指令.
请教MUBS_INIT怎么输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