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纸中元件选行疑问

楼主(2008-06-04):
本人刚刚从事工业控制,电气原理图可以正常画出。但元件选多大,选哪个型号比较困惑。如接触器、继电器,变频器。感觉上要运用电路基础计算电压和电流来选型,但有写无从下手。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首先要用固定的品牌
比如接触器用施耐德的,继电器用欧姆龙的,变频器用三菱的,这种也是国内外很流行的搭配方法
然后分别看相关样本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我也是用这个搭配的 挺好用的 不过最近施耐德的接触老是出问题 富士的也很好的 但有些贵

网友D:
品牌是关键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學習了.我還只是剛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