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6-04):
有哪位能把“RAMP”指令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FX编程手册第254页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楼主:
编程手册上的D3变化的是按照加1或减1进行的吗,还有时间为n个扫描怎么解释

网友A:
N个扫描应该是N个扫描周期的意思
手册上样例是1000,那就是1000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