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这个 电子齿轮比 怎么计算?

楼主(2008-06-04):
已知伺服马达的分辨率是131072 P/R,滚珠丝杠的进给量为 Pb =8mm。
(1)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 Lo=
(2) 要求脉冲当量为0.1um/p ,电子齿轮比应为多少?
K=
(3) 电机的额定速度为3000rpm,脉冲频率应为多少?
Fc=
在YMMFA传上的
http://www.ymmfa.com/px/sf/
三菱电机自动化培训课程讲义.files/frame.htm
的一个题,学习到这里没找到答案 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1)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 Lo= 8mm/R / 131072 P/R (如果没有减速器)
(2) 要求脉冲当量为0.1um/p ,电子齿轮比应为多少?
K= (0.0001×131072)/8
(3) 电机的额定速度为3000rpm,脉冲频率应为多少?
Fc= (3000/60)R/s * (8mm/R / 0.0001mm/P) =4000K
乱写的不知对否。
估计题目有问题,这个速度肯定要加减速器,控制器就算接差分最多500K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看不太明白也

网友C:
不明白。。指点下??

网友D:
1楼的正解
电子齿轮比应转化为分数625/1024
差分满足不了解决方案1是加减速机,2是选择三菱总线型的定位模块和伺服

网友E:
我来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就是假如你是在1MS内发1个PLUSE给伺服,而你的电子齿轮比是2/1的话,那你的伺服实际发给电机的是1MS内发2给PLUSE给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