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08-06-04):
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一般都比较小,在带动大的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加力矩放大器(或者功率放大器)呢?一般放大力矩都用到什么装置,请随便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减速机既可

楼主:
谢谢,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放大转矩吗?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用于输出力矩较小的装置上,如果作为设备主传动电机一般都选用侍服电机。步进电机作为一种无反馈主动定位电机在小型装置上应用较广泛,但它有个致命缺陷:容易丢步。国内生产的通用型步进电机最大好像只到80N/m、1200p/转(记得是这样的,错了大家伙儿别骂人,我这会儿手头没步进电机的资料,我在外地)。高速连续运行问题还不大,高速精确定位时的应用让人很头疼。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想控制大功率并且还想定位的话,步进真的不是良策,还是选伺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