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计算机向PLC发送: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ETX SUM
例子:从D123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再转换成ASCII
31h,30h,46h,36h

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31h,30h,46h,36h 上面的是怎么算出来的?
请帮帮忙说说! 谢谢了。。。

网友A:
D0  地址对应的是1000H
D1                          1002H
D2                          1004H
。。。。。。。。。。。
D123                      10F6H

address=address*2+1000h
123×2=246=F6H
adr  D123=00F6H+1000H=10F6H

10F6 分别对应ASCII码31h,30h,46h,36h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你啊  一天贼忙
真是我的偶像了!。。。

网友B:
一天贼忙  你太强了!!!
向你学习!!!

网友C(2008-07-04):
超级高手

网友D:
一天贼忙
你对算法太了解了
你是干什么的

网友A:
“你对算法太了解了”
这个不是什么算法。只是三菱PLC内部变量的地址。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上位机程序。

“你是干什么的”
工控方面什么都做。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是呀,我看西门子的SETP 7 里面有很多变量地址,可以作出很多DB块,然后和上位机WIN CC 连接也很方便,三菱的怎么用呢,
另 三菱有上位机软件吗

网友A:
"三菱有上位机软件吗"
三菱没有,但是一般的组态或是OPC sever软件里都有驱动,也可以自己写。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