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转换问题

楼主(2008-06-04):
在我用GGP软件编程时通常会遇到在编好程序或改写程序后发现转换按钮一直是灰色的,所以转换不过来就没法保存程序,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A:
转换按钮为灰色你可能是在“在线模式”下或“在线修改模式”下 先转换到编程模式下就可以变换

网友B:
同意一楼的

网友C:
按F4就是转换
在某些PLC或者触摸屏里有种说法叫编译,我觉得这两者很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