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欠电压报警怎么修复

楼主(2008-06-05):
三菱的伺服有欠电压报警,以前关一下电源就可以了,现在一直有这个报警,关机也没有用,量电源电压一切正常,求高手

网友A:
如果是用绝对控制系统的话可能是伺服的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重新找原点就行

网友B:
这种报警一般很少出,可以送给三菱检修

网友C(2010-04-17):
绝对控制系统伺服的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后怎样重新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