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8-06-05):
FX2N 的 内部继电器M3 不自锁 其它的M1 M2 都运行都好 我把M3换成M6 M4 都不行

网友A:
此问题已经在给站长留言给你说过
下次一个问题最好不要发两个地方呵
你的程序里有可能别的地方和M3有冲突
你把程序全清光,重新写一个只有M3自锁的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