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08-06-05):
请教各位大师:4除以5的结果存放在d10 里,这个程式怎么写啊?

网友A:
LD X0
DIV D0 D1 D2
MOV D2 D3
不好意思 我就只能 说那么点 因为我也在学习呢
至于D0 D1 的 数字4和5 怎么写如 我也不知道了 你还是等 高人吧 谢谢
如果有的话 我也可以学习下了
下载积分:+1(YMMFA)

网友B:
先看手册再来问,对你的帮助更大

网友C:
DIV K4 K5 D10

网友D:
(1)
DEDIV K4 K5 D0
2N的支持浮点数,这样算出来是1.2
(2)
DIV K4 K5 D10
不支持浮点的时候,这样算出来是1
(3)
mul k10 k4 d0
div d0 k5 d10
不支持浮点的时候,先把K4放大,这样算出来是12

网友E:
站长正解

网友F:
站长高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