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和Q系列可以用同一个编程软件吗?

楼主(2008-06-05):
FX系列和Q系列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它们可以用同一个软件来运行吗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我没试过 不知道了

网友B:
一个是小型机,一个是大型机。大型机无论容量、功能、运算速度、通信能力等都比小型机强大。可以用同一个软件(GX Developer)编程。

网友C:
区别比较大,但是你一般用的 时候不会用到他的区别,只会用到相同的地方。可以用同一个软件读写程序。GX Developer这个软件

网友D:
可以GX Developer这个软件

网友E:
可以的,我也这样用。。

网友F:
sfc 功能没什么头绪。
不知道哪里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