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8-06-05):
求助各位大侠帮忙;S 3是啥意义:谢谢

网友A:
S是状态软元件,S0-S9是用作初始用的状态软元件,S3是其中的一个状态

网友B:
S3是步进指令。可以参考FX的编程手册的步进指令的用法

网友C(2008-07-14):
你去参考编程手册啊!

网友D(2008-08-23):
S是状态继电器

网友E:
天!!!
学编程不看手册,高手!!!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