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我 PLC中X2的输入点坏了 LED等也不亮了 而且没有其它可以用的了 其它的已经用满了 请问我自己能修理这个么 它里面的哪个部位是输入的点呢 谢谢

网友A:
PLC中X2的输入点坏了 LED等也不亮了 而且没有其它可以用的了 其它的已经用满了

有一定的电子基础的话,可以尝试自己修理,不过要冒很大风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安装空间允许的话还是加一个扩展模块一劳永逸。

楼主:
谢谢 你的帮助 我再想想了

网友B:
我认为你把一些不要的点省去再来用它

网友C:
用开关代替,可以吧

网友D:
输入点的确没有输出点好修理

如果不想拆,可以加一个8点的扩展,最好是那种四入四出的,以后坏了好换

修的话找专业的地方,一个小时就OK了

网友E:
一般选型的时候就应该留下一些空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