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变频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中有些参数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还请高手指点
参数号为190 RUN端子功能选择 初始值为0 这个0是什么意思 与设定范围的数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是在变频器有输出动作是的向外给出的一个信号,告诉外界变频器正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