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软件的传输设置成灰色怎么办?

楼主(2008-06-05):
我第一次传程序时都好的,可第二天连接时传输设置就成灰色了(因要设置com口)?
站长指点一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程序复制一下,重新打开一个GX developer,在复制到里面,可以QQ35475781

网友A:
你是在监控模式,你应该把它变为编程状态,就可以进行传输设置了

网友B:
在工具栏选项里,选变换后,不写入PLC即可。

楼主:
这几种方法我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C:
都遇到过!从新打开就好了!你的版本??

网友D:
我也碰到你同样的问题的,如果程序不长,就把程序语言复制粘贴到新建的窗口下。

楼主:
版本是:GX Developer Version 8.26C
只要出现过就一直是这样
除非找到这台机器的PLC上载上来
没有人解决过这问题吗?

网友E:
1.确认是否是在读取模式?
2.软件有无重装测试?

楼主:
是在写入模式
2、软件有无重装测试?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F:
先从PLC读程序出来就能解决

网友G:
软件有无重装测试?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
就是有没有把软件重新安装一遍再试试啊

网友H:
右上角有两个关闭按钮,你点下面一个,把所有的小窗口关掉(gx-developer别关哦),然后点在线里的传输就行了,我以前摸索出来的经验,哈哈
  • 下载积分:+2(来去经年)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cmqiugang)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smartview)
  • 下载积分:+1(gumeng) 优秀文章

网友I:
    上面方法可行,只留下梯形图窗口.
    原因是:上次在线时打开了软元件登录或批量窗口,
    离线后需要关闭这些才能修改传输设置
  • 下载积分:+1(smartview)

网友J(2008-07-16):
    你现在是在程序监视状态改成程序编辑状态就OK 了

网友K:
    安装时可能有问题

网友L:
      我遇到这种情况,转换一下就OK了!

网友M:
    我也遇见过,学习了,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N:
    你是不是用的笔记本电脑?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com口编程的时候变动过,而程序好像把传输设置的有关信息也包含在里面了。解决的办法是:试一下其他的COM口。在网上下载的例子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到QQ群来:59871091

网友O:
    要在写模式下,可以设置。可以按f2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P(2008-09-03):
    用仿真软件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Q(2010-04-30):
    12楼的方法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右上角有两个关闭按钮,你点下面一个,把所有的小窗口关掉(gx-developer别关哦),然后点在线里的传输就行了,我以前摸索出来的经验,哈哈

    谢谢你!我在这找到了答案。

网友S(2010-12-16):
12楼和13楼都说的很好.方法可用.
原因是:上次在线时打开了软元件登录或批量窗口,或处于在线状态保存关闭了GX-developer
离线或关闭了GX-developer,需要先关闭这些才能修改传输设置.

网友T:
把你打开的所有窗口都关掉,只留下项目的窗口就可以该了

网友U:
直接点击监视写入模式,当弹出通讯错误之后改成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