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

楼主(2008-06-06):
帮帮我.在FX中编辑有中文注解而在GX系列中又在那里?
还有个问题是在模拟软件<GX.Simulaoror6-c>那个安装为什么有这个出现:MELSOFT共同的部件安装初始化失败,GX.Dereloper version 7中那触点注解又在那.而在FXGPWIN系列中编辑有注解元件.那GX-7又在那里?
帮帮我在此谢了?

网友A:
那关键的是在你的编程里有没有 注释呢 有的话 就在编程软件的上方找到 显示工具 那里面就有的了 由于能力有限我不会发截图 只能这样说了 要不你就等高人吧
关于模拟软件的失败 可能是你的电脑不支持 或是其它的原因 你等 站长或其他人 解决吧 不好意思 我也在学习呢
我就能说这么点

网友B:
1 编程写注释在左边的工具栏“软元件注释”,查看在“显示”->“注释显示”
2 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c 安装使用说明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31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