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ver8.52E 中文版要怎麼安裝

楼主(2008-06-06):
請問怎無法正常把GX Developer ver8.52E 中文版
安裝到電腦內

网友A:
先在文件夹中找到EnvMEL文件夹,点击里面的安装,然后在安装主程序,QQ3475781

网友B:
请仔细阅读此安装说明:
http://www.ymmfa.com/yy/101.php
出现“创建新工程失败”的参考此贴: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22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讲的很对,这个软件设置有点点麻烦
其實很簡單的呀

网友E:
最主要是路径不要太长了,安装时一定要安装环境文件,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http://www.ymmfa.com/bbs/?a=mokchong

网友F(2008-08-10):
我也装不来啊?

网友G:
先装环境--然后再装安装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站好像没有这个版本那!

网友I:
我也想请教啊!

网友J:
2楼的说的对

网友K(2008-10-10):
我照安装说明安装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打不开,老是说找不到!

网友L:
我装的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