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06):
问一下.EM235 ,它0到20MA ,如果是单极性,那它对应的数是0到32000,还是-32000到+32000呢?如果对应的是-32000到+32000,那么怎么进行模拟量转换呢,起程序怎么写呢?谢谢各位大侠了,小弟急用!

楼主:
小弟在线急等哦,那位大哥可以帮一下啊

网友A:
有单极性,同样也有双极性,所以你觉得单极性应该显示的范围是多少呢?自行理解判断
你想如何转换?转换成工程量,我们小学就学过了,不会忘记了吧?
当然可以使用工程转换库,不过简单的对应关系我想你不应该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B(2008-08-12):
单极性对应0到32000,如果是双极性,在经过和单极性一样的转换之后,加上偏置offset 0.5。
好了

网友C(2009-03-26):
电流型号怎么还有单极性,和双极性???不都是0----20ma的电流信号??除非你反接。。。
我对plc也不了解。。有可以指点下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