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6-06):
请教一下杨工:PLC和伺服驱动器怎样连接?PLC该怎样编程?
脉冲信号是怎样输出???

网友A:
在伺服的使用手册上有接线图的啊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26.html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最好自己先看一下手册。脉冲输出有专用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