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两台触屏与一台PLC通讯

楼主(2008-06-06):
请高手指点,用两台MT4200T触屏和1台LS K120S 通讯。一台触屏接在485口上;一台触屏接在RS232口上,这样可不可以实现两台触屏同时控制PLC?

网友A:
应该不行,根据主从关系,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主设备。

网友B:
只能设定一台主屏

网友C:
可以吧
编著2个不同的程式在PLC上运行

网友D:
把另外一个辅屏和主屏通讯即可。

网友E:
可以啊!一机多屏嘛,,你在触摸屏里编程的时候,比如:你输入一个位状态寄存器时,你在属性里可以看到选择触摸屏对话框,你选择0,1,2号,你在组态的时候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实现,具体参照手册的一机多屏 只要系统参数设置准确就行

网友G(2008-08-08):
手册上是有讲到这一点
共同进步

网友H(2008-09-11):
可以实现,参照手册

网友I:
可以实现.编程时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