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师们求助

楼主(2008-06-06):
我是初学者电脑装了GX Developer软件是从家园里下载安装的.在家园里下载程序样例学习就是打不开程序啊.出现; 从add-on相关寄存器里读取失败可能是与add-on有关产品安装不正常 工程文件读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这些对话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打不开向各位求助.在软件里自己可以编写程序就是打不开下载程序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刚才有回复过啊,你安装一个DEVELOPER 7.08试一试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39.html
根据程序的类型,选择打开或者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和这个软件不太兼容导致不能正常工作,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站长你好.我又重新下载了DEVELOPER 7.08软件安装好下栽程序样例还是打不开啊.第一个对话框出现; 从add-on相关寄存器里读取失败可能是与add-on有关产品安装不正常 按确认后出现第二个对话框 工程文件读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考虑以下原因 工程文件内数据完全损坏 此数据在更高版本中作成 双击鼠标试图打开路径有空格的GPJ/GPS文件 工程文件名不存在.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工程名怎么输入.

网友B:
是不是先解压到某个目录下,再打开啊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用讯雷下栽后打不开啊
ygwpxq

网友C:
站长:您好!我想分享一下破解版智能化电气绘图与设计软件<<Au
tocadElectrical2008.〉〉,能给帮助吗?谢谢!

楼主(2008-07-12):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GX Configurator安装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