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06-0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做报警画面的时候怎样让它弹出来。和怎样清除报警记录。都是怎么设置的?还有一个定时器要让它在程序里倒计时显示。用什么样的指令实现?请各位在侠赐教。谢谢

网友A:
问题蛮多呵
弹出画面是这样的,先设置触摸屏画面对应的地址是PLC里的D0
如果有报警,就在PLC里MOV K10 D0
第十个画面就是报警画面
清除报警记录我记得触摸屏里有专门的设置

网友B:
没怎么明白站长的意思

网友C:
第一个问题,站长说得很明白,如果你的触摸屏第N个画面为报警画面,则MOV KN D0就可,满足这个条件就弹出报警画面
第二个问题,你可试着用SUB和DIV 如下倒显示30秒
LD M8000
OUT T10 K300
SUB K300 T10 D100
DIV D100 K10 D200
在屏上D200的值就是倒计数30秒了

网友D:
有的屏上自带有报警功能。使用的时候可查看一下菜单。

网友E:
清除报警好象有键代码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啊。辛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