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08-06-06):
在安装时有SSF文件找不到。这是为什么?
而STEP 7 安装时又有Microsft.Net.Framew.orkv.1.1没能安装.显示要先运行Microsft.Net.Framew.orkv.1.1这个方可以.而下载的文件又不能解压.总是有那剪板出错这个报告出来.
谢谢大家!
解答发QQ邮箱给我:523555395@QQ.COM.

网友A:
其实你还是比较“懒”。
建议:多使用百度、谷歌,能较快解决常见问题。你上述问题,就属于常见问题,自己再找找

楼主:
<<最好将STEP7安装文件放在英文目录下
对西门子的各类软件要养成良好的习惯^_^
要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其中一个办法是将安装程序的所有文件都移到某个盘的根目录里面
或者将安装程序里面的“step7”文件夹里面的“step7.ssf”文件复制到上层文件夹里面,即是说要将此文件放到安装文件“setup.exe”所在的文件夹里面。这样再安装的时候就不会有事了
最后请再次铭记,安装程序所在的路径之中绝对不能出现任何中文啊>>这些就是网上的而我安这样做就是不行.多多指点新手.
谢谢大家!端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