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请问,什么USB转232和USB转485接口使用哪个厂家生产的稳定可靠?具体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市场上卖的大多数都是些小厂家生产的
PC卡转232稳定些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手提没有PC卡插槽啊

网友B:
我用力特电子的,不可以

楼主:
PC卡图片我有,但不知怎么发...

楼主:
力特电子......哦......我用来做一些测试和传程序用.但用过两个USB转RS232的接口不可以用.

楼主:
第一次发图,不知行不行....呵呵...
PC卡:

网友C:
买一根好点的USB转RS232也可以

网友D:
问一个比较呆一点的问题,PC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楼上,引用百度贴:
PC卡是笔记本的特有的。
可以这样说,在USB和IEEE1394这样即插即用的端口出现之前,PC卡插槽是笔记本电脑上唯一真正支持即插即用的端口,而且因为PCMCIA规范获得广范的支持,市场上PC卡产品可谓多不胜数,为笔记本电脑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扩充选择。
PC卡插槽相当于台式机的PCI插槽,不同之处在于PC卡插槽是即插即用的,允许在操作系统运行中停止PC卡设备,与PC卡插槽配合的扩展卡称为PC卡,按照外形来分有Type I/II/III三种,3者的长宽度均为85.6×54mm,区别在于厚度,TypeI是3.3mm,Type II 是5.0mm;Type III是 10.5mm,它们的接口是完全相同的,都是68针,因此只要PC卡插槽的厚度允许,三种规格的卡都可以通用。
之所以有厚度的区别是因为内置的设备要求不同,例如内存就可以置于最薄的Type I卡中,但是微型硬盘就至少需要TypeII或者Type III卡的厚度才能容纳得下。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的都是Type II的插槽,两个Type II的插槽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容纳Type III的卡,大多数主流光软互换机型和全内置机型装备2个Type II插槽,大多数超轻薄机器都只装备一个Type II插槽。

常见的PCMCIA设备有:光驱 Modem USB扩展卡 1394扩展卡 硬盘 电视卡 网卡 GPRS、CDMA无线上网卡

上图的PC卡是一块存储卡,用来传一些特殊控制器的架构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