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十六回路顺序启动,先启后停,不管启动到哪个回路,只要按停止按钮,立即按顺序停止

网友A:
把ldi x001 改成ldi m21可能会好点
習慣用電腦編程,應該是ani  x1改成ani m21
原因"如果x0x1是自復位按鈕,你啟動,停止,停止沒完成再按啟動,再按停止,停止沒完成再啟動.程序會出錯
[ 此贴被uthman在2008-06-10 20:51重新编辑 ]

楼主:
1楼的建议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因为LDI X1和LDI M21在图中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B:
我想问个问题你们说一个指令执行一个周期是整个程序的一个周期还是????????????请教下师傅谢谢!我也不知道这样问对不!

网友C:
看宋伯生编程指南,里面有,很相似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我没有抄袭,编程指南一书中没有三菱的程序,例程都是欧姆龙的,我还没有学习欧姆龙的编程语言

网友C:
你也太敏感了,在编程里有OMRON、SIEMENS、三菱的,我也记不清楚的了,仅是参考吧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晕死,这图里面有LDI  X001吗?
永远想在最前面!

楼主:
二楼应该是ANI X1,我写错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A:
我才一星會員,痛苦啊.我來給你頂

网友E:
描述:测试通过
我也曾经写过一个程序,功能相同,发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11楼,对于SFTL及SFTR我已经充分理解,我的程序里用Z0 是多余的,
11楼的程序里,M8013后的ANI Y17和AN Y0是不是可以取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11楼,对于SFTL及SFTR我已经充分理解,我的程序里用Z0 是多余的,
11楼的程序里,M8013后的ANI Y17和AN Y0是不是可以取消。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