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数码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7):
请问各位,BCD数码管可以直接与晶体管输出型的PLC连接吗,如果不行的话,应该如何连接,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吗,麻烦传给我
邮箱:
420757406@qq.com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数码管,但是一般你在数码管每一个位(A.B.C.D.E.F.G.CP.)加一个500-3K的电阻来做限流就没问题了,PC是用24V的电源,如不加限流电阻一开就烧管,不用找什么资料了,
这两天也在搞这个,但还不明白驱动数码管的指令,老看不明,写好的程序开机就出错,也不知什么地方错了,仁兄有这方面的程序发来看看,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多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编程手册讲的很明白了

网友C:
视频教材那也有说

网友A:
谢谢,续继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