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的问题

楼主(2008-06-07):
我有一个二手的FX2-128RM的PLC,不知用什么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呢,请大家指点一下好吗?

楼主:
好像FX系列中的FX2中都是FX2N或是FX2S的常看到

网友A:
FX早期产品

网友B:
可以用SC-09(带25针头)线和GX Developer软件
[ 此贴被zxc6688在2008-06-08 19:12重新编辑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你!电缆找到了,GX Developer7软件也用了,但PLC类型中只有FX1而没有FX2啊,另外上电后,指示灯(PROG.E)闪烁,查是6402代号,是PLC参数错误,但不知如何修改,改为多少合适,对了之前PLC内的3.6V电池没电了才换了。请帮助!

网友C: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57.html
上面这里有FX2的
编程线就是用SC-09有25针的那种,质量好一些的

楼主:
谢谢站长!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