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急,急,在线等。电脑与PLC通信不了。
又一个三菱PLC  1S型PLC通讯不了。

原因,是文本显示器,被人误接,把电源24V极性接反。导致不能通讯,是不是PLC烧坏,但PLC内部程序运行正常。请大家指点哈,本人在线等,急急,谢谢

之后我换同样型号的PLC,程序是从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型号PLC上面考过来的,可谁知道装上去,文本显示器显示正常了就是启动不了,外部线路绝对没问题,我就纳闷了,请高手指点下现在这台机器一直放在那里。

网友A:
1你的PLC 应该没事它能上.下载程序,2文本设置好了吗?3你的通信电缆是好的吗?4你讲不能正常启动是程序不能启动吗?2和3是好的,哪你的程序有错!!!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B:
看看通讯设置是否正确,com口及传输速率等参数

网友C:
看看电脑设置和软件调协的COM口是不是一致

网友D:
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了,咱看看设置和程序

网友E:
更换电源板,很有可能烧掉了一组电源,有5V和24V的。

网友F: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在PLC程序里面设置的人机的型号对不对的呀?人机里面设的PLC型号呢?当然这个是一个很低很低、很幼稚的问题来的。

网友G:
如果不能和文本通讯,也不能和电脑通讯,就是PLC坏了。

如果只能和其中一样通讯,很可能是设置或者电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