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S7-200问题

楼主(2008-06-07):
如何将以下程序输入到S7-200PLC,用STEP 7-MICRO/WIN
LD SM0.0
CALL #3
CALL#4
CALL#5
MEND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先要弄明白这些指令用来干什么就知道如何输入了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1、ABB AC500系列PLC培训或技术支持

请教S7-200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