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自动往返延时问题

楼主(2008-06-08):
小车自动往返,采用三菱FX1N-40MT输出脉冲驱动MJ-J2S-A驱动器形式,程序用绝对定位方式。工艺要求每次往返时要停顿一下再起动,但加减速时间很短.编程序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A:
有回答吗,学习学习

楼主:
自动往返已经实现,但往返时的暂停有疑问...

楼主:
有人帮我吗?

网友B:
采用中断吧

网友C:
那边的终点有一个传感器或者接近开关
收到终点信号就停下,然后有一个定时器,定时器接触再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