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软件的应用?

楼主(2008-06-09):
大家好:
请问一下S7-200 V4.0的防真软件.装程序进去后,能运行,有输入.可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有谁知道讲解一下.谢谢
[ 此贴被bhqt在2008-06-10 14:39重新编辑 ]

网友A:
首先写段简单的小程序写入仿真,试试看能否有输出。
一般不是操作上有错误,就是程序太过复杂仿真无法实现。
点击以下链接:
中文s7-200仿真软件下载及使用说明
关于s7-200仿真软件(支持V4.0)的使用方法
求助s7-200仿真软件的使用问题
下载积分:+1(菩提树1)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5(bhqt)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释,不过我写只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的程序,可还是有输入而没有输出啊.

网友A:
把程序写上来,或者把模拟时的现象再详细点说明下?最好能抓图上来看看。

网友B:
我不会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的编程软件的问题而不能防真的.

网友C:
我正在找,谢谢

网友D(2009-10-23):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E(2009-11-29):
你要点击仿真软件的绿三角(启动),红方块(停止)。

网友F:
1楼非常感谢,我也在用方针软件

网友E:
哦,你没有点击红色按钮(运行)只点击了输入I0.0……当然照样有输入不会有输出灯亮嘛。

网友G:
可以用的
不过复杂的指令就不行了 顺控指令也不支持

网友H(2011-01-16):
编写好程式后先点击“文件”——导出文件。再打开仿真软件, “载入”刚才导出的文件,再点“确定”——再点“运行”键。总之,一步步来,不会太难。只要程式是对的,一定会显示输出的。

网友I(2011-06-14):
学习下,现在需要这个软件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