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TRN-BEG-C 三菱plc教学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6-09):
如动画,我无法打开一个已编好的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配置还好,选项里也设置了:中等速度。

网友A:
哈哈,你制作的GIF不错啊
这我倒没试过,也许在学习软件里打开工程不太好用吧
在GX DVELOPER打开工程应该是好用的
不会吧。以前貌似还好用的。

楼主:
我重装了几次也没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偶到了,,是系统不行,如果用原始的安装方式装系统,就可以打开,用克窿版的系统安装的就不行,不知是系统少了什么文件, 就好像GX软件一样,有一些系统装了打不开新建工程一样,但用一个完整的系统就可以了,有高手看看补什么文件回来可以用,发上来,试一试.

网友B:
建议你重装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C:
我装了以后怎么画面太大了,有一部分显示不出来,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装了以后怎么画面太大了,有一部分显示不出来,请问如何解决
调整屏幕分辨率

网友E:
你用的GHOST系统,必须用按装版操作系统!GHOST 系统是备份系统,有些电脑不能安装!

网友F:
呵呵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GGP里面可以打开

网友G:
我 还 没 有 试 过 , 每 次 我 都 是 新 编 的 。
zhou-jinsou

网友G:
但 编 好 的 工 程 是 可 以 保 存 的 。
zhou-jinsou

网友H:
建议从新装一下系统,我也遇到过,从装以后久好了
狼行天下吃肉!!!!!
希望互相交流的朋友加我QQ:32681993 请注明来自工控家园。

网友I:
我也遇到过,一台机器行,另一台却不可以